卡Windows滚条进不去系统,

楼主(2020-09-05):
卡Windows滚条进不去系统,PE也一样。小白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的话直接日CPU

网友:
重点内存还有内存底座

网友:
建议先拆下键盘或硬盘,之后再试试能否进PE

网友:
烧一锅水,然后洗澡一下

网友:
苹果X摔过不显从哪里入手

网友:
换低频内存

网友:
你这个机器是网卡坏了

网友:
硬盘是否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