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今天干了个憨批事

楼主(2020-09-05):
昨晚修7代两网无服务,看了看有串号而且*#06#能出串号,估计就是有基带,应该是射频或者功放或者接收器的问题,于是先换了俩大小射频,发现还是无服务,就换了右上角的接收器,还是没有,又换了俩功放,结果还没有基带,实在没办法了,然后去问了问老师,老师说有些卡贴机不插卡贴激活是会无服务的,想了想我这是韩版两网的卡贴机,于是找了个卡贴试了试,结果*脏话*竟然出信号了,合着之前都白搞了,哭了

网友:
经验害死人

网友:
还好有信号,不然又成另一个事故了。

网友:
主要是没想到韩版不插卡贴竟然会无服务,没用过卡贴,要是我用过卡贴就行了,还好手工不算差,现在整个板下半部分都被我拆了个遍,能开机是万幸

网友:
手艺还可以,最后怎么和客户交代的?卖客户一个卡贴?

网友A:
他原本没有用卡贴吗,

网友:
再接再厉兄弟更上一层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原本没有用卡贴吗,

之前的卡贴应该是坏了,造成和不插卡的效果一样

网友:
痛苦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干了半天 然后含泪收了10块钱卡贴钱

网友:
简单的问题搞复杂,经常的因为高手都是从严重的问题开始下手

网友:
是的,有锁机不激活出现无服务的,还好我先查了,用卡试了试,有出现信号

网友:
没插卡试试?

网友:
其实现在不是国航的先考虑是不是卡贴机,以前就是有锁的用卡贴激活一次后就可以随便插卡,所以也要看看系统,因为客户他也不清楚自己买的手机是不是那种黑解过的,升级或还原之后就造成无服务了,所以会误导一些维修师傅,以为就认为是无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