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560ST投影机LAMP红灯长亮是不是需要换灯泡+清零?

楼主(2020-09-05):
现象:按电源开关,风扇能转,过一会LAMP灯长亮。
网上找了些时长清零的方法(左+右+电源)不管用,请教大神指教。。。

网友A:
清零要机器能亮机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零要机器能亮机才可以

能亮机清零就简单了,网上查了说有的机器时间久了会不开机,只能用组合键清零.

网友:
拆掉上盖,通电开机,观察内部风扇是否有异常,特别是靠近灯泡位置的,具体一点是在镜头部分的右后,在整机的中间位置,有个小涡轮。
还有一个要清洁一些色轮感应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