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50掉电

楼主(2020-09-05):
待机3/5V正常,开机电流到180MA掉电。

板号

短路点

网友:
没有看明白什么情况

网友:
什么电压没有出???

网友A:
老通病。。。几年前修得太多   这款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通病。。。几年前修得太多   这款主板

是的。电容坏,不在同一位置。

网友:
喔噢哦  这个看懂了

网友:
显卡供电的B+电容,修过太多了

网友:
原来如此啊 秒杀了

网友B:
哪里坏了具体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坏了具体说明一下

PL9上方的电容

网友:
小芝麻的体积   哈哈

网友:
学习了,下次就可以秒杀了,感谢分享!分享的人最帅

网友C:
PL9上方的电容吗 为何不并列一个大个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9上方的电容吗 为何不并列一个大个头的

滤波 波段不一样 大波 小波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常见.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佩服你们修机的运气,为什么我每次碰到的都是供电芯片烧了个大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