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壳IRF6721上管用小体积7426代换

楼主(2020-09-05):
联想V470CPU供电用的铁壳IRF6721,没有备件,无奈只有刮个焊盘用AON7426贴上去散热应该不成问题,飞一根线到G极,已亮机开机测试!

网友A:
我修这个机子换的哪个MOS管子老是被烧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这个机子换的哪个MOS管子老是被烧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散热没弄好,管子电流小了

网友:
CPU还是坏了,能点亮但要死机,又换了一颗I5CPU,现在不死机了,上管坏多少会影响到CPU!

网友B:
楼主这样修改会返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修改会返修吗?

用段时间才知道,不过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个坏了。一半一半会坏cpu .

网友:
高电压过去了

网友:
这就有一个

网友:
散热重要。必须焊主板要焊好。不然返修

网友:
不严重你这烧的    我遇到大部分底下烧糊了

网友:
这种的不稳定的,

网友:
得自己按照芯片下面的焊盘,在板子的绝缘绿油上刮个合适大小的焊盘,贴上去,不能架空,不然不能散热

网友:
以前换小王八盖子 现在都是这样改了

网友C:
细细的G线一会儿被大电流烧断,最好找个LCD灯管的线,大电流耐久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细细的G线一会儿被大电流烧断,最好找个LCD灯管的线,大电流耐久性好!

G极电流很小的,不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细细的G线一会儿被大电流烧断,最好找个LCD灯管的线,大电流耐久性好!

g级是信号,电流小

网友:
楼主,上管s级连到哪里了呢?

网友:
下管铁壳就是D旁边的铜箔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这个机子换的哪个MOS管子老是被烧是怎么回事、

没焊好呗  里面g级可能悬空了或者g级到qfn短路。

网友:
烧上管的同时   控制芯片也要换的    不然不稳定    而且会连续烧的

网友:
这真是手艺了得,学习了

网友D:
我都修怕这铁壳机器了 大部分U 都直接挂 不挂的换完发热 随时又烧 控制芯片换了也没用 好几个了

网友:
最近修到B470两台都是龟壳管的问题,还烧CPU

网友E:
你这种方法散热不好,且不美观。我都是直接焊回原位。修了很多了,没有发现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种方法散热不好,且不美观。我都是直接焊回原位。修了很多了,没有发现返修

原位得有原型号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修怕这铁壳机器了 大部分U 都直接挂 不挂的换完发热 随时又烧 控制芯片换了也没用 好几个了

注意散热风扇转速够不够,有的是风扇不行了发热大!我这个风扇就不行了但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