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白救解,华硕K55V开机直接进入设置界面

楼主(2020-09-05):
华硕K55V开机直接进入设置界面

网友A:
硬盘启动模式改一下就好了吧

网友:
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一般是没认到系统导致

网友:
怎么解决,多谢了,大神

网友B:
BIOS里面认到硬盘吗。还有启动硬盘模式。

网友C:
可能是未识别到硬盘,一般是硬盘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里面认到硬盘吗。还有启动硬盘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未识别到硬盘,一般是硬盘出问题。

换了硬盘还是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启动模式改一下就好了吧

不行啊,硬盘也换了,一个样.

网友:
装win10试试

网友:
怎么理解 老师 ,求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换了硬盘还是一样啊,

换硬盘需要重新装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硬盘需要重新装系统吧?

做过系统还是一样的,主板么地方会引起此故障

网友E:
这个很简单,华硕的机器,如果没电,清了bios就是这样,设置一下就好了,捡钱

网友:
求指点指点,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简单,华硕的机器,如果没电,清了bios就是这样,设置一下就好了,捡钱

求指点指点,大神

网友:
要不你把BIOS电池的电放一下呗。

网友:
刷下BIOS,或看能不能进PE系统

网友:
百度很多方法,
1.开机的时候长按F2键进入BIOS界面,通过方向键进【Secure】菜单,通过方向键选择【Secure  Boot Control】选项,将其设定为 “Disabled”
2.通过方向键进入【Boot】菜单,通过方向键选择【Lunch  CSM】选项,将其设定为“Enabled”。
3按F10保存设置,重启系统
确定硬盘里的系统正常

网友:
U盘引导认么?手动选择硬盘能引导系统么?

网友:
硬盘启动模式改一下,安装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