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长虹65D2P开机灰屏,有声音无图像

楼主(2020-09-05):
接收一台长虹65D2P液晶电视,开机灰屏有声音无图像,测量各路电压正常,怀疑逻辑板问题,淘个逻辑板更换后故障一样,无从下手哪位师傅修过此样的机器请指点
开机灰屏

网友:
你说的各路供电正常是那些?12v vgh cgl vdd vref vcom==都正常吗??把逻辑板到屏的连接线拔出来,对比测试一下,再检查屏边板有无短路,,,,,,,,,如果都正常,你们恭喜你

网友:
vgl敲错了

网友:
这种大多是屏体坏了吧

网友:
遇到这这灰屏的很多 都搞不了

网友:
电视修的风险大,配件不方便

网友:
电视有背光吗

网友:
是屏边板有短路,还没查出来哪个元件短路,HV650QUB—XPCB-L2 47-6001926这块屏边板短路

网友:
HV650QUB—XPCB-L2 47-6001926不接能出四分之三图像,接上后灰屏不显示

网友:
这个没有热压设备搞不定的

网友:
这个断Y的,貌似可行。。。。。。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用一个通用板测试一下看正常不

网友:
玻璃断线了。。。。。。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