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有这种板子的BIOS或者

楼主(2020-09-05):
哪位大佬有这种板子的BIOS或者修过这样的板子,百度查这板子是国光的d2550,通电后minipcie网卡灯亮一下就灭,按开机键也是一样,

网友:
IO型号是IT8783F,量了下待机电压3.3v 5v都有,就是无法点亮,就一次启动没成功关机清了下BIOS,在开机就成这样了,

大佬们这种板线路也太密了,又是小白没图纸,无从下手

网友: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我测得的IT8783f芯片,第4脚和第35脚测待机时有0.3v的电,点开机测有0.48到5v的条变,67和69待机有5v电压,99脚有1.33v电压

网友:
我用编程器读了下BIOS里面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