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海尔M1900 改LED

楼主(2020-09-05):
海尔M1900 ,客户反映背光暗。
这个屏很薄。一开始我以为是LED背光的。
因为电源也是外置12V适配器

拆开

老式灯管线
奇葩的显示器
还是双灯管的。
只好改成LED背光。
边框很薄,怕把面板搞碎了。
采用高风险方式,全拆了

胶带做个把手,把液晶面板搬走。

这是灯管。做的很薄,很奇葩。
灯管摘掉。
战略材料:LED恒流板和灯条
AB胶水,直接粘贴上去
内屏,LM开头的,不知道哪个厂的。
我现在怀疑这个显示器都是假的
——————————————————————
进入最困难的阶段,改驱动板。
这个是12V一体板

反面,有惊喜。
直接预留有BL-ON和BL-ADj测试点。

这是电路框图。
12V通过8脚芯片降为5V。
高压主控16脚贴片,型号很怪异
PROVIGN  AA1Y02.2N 1025b1
搜不到任何资料。
驱动主控上面粘贴了散热片,撬不开。
只好艰难的跑线。
这是跑出来的线路。
事实证明,从主控控制脚直接引线,是不对的。
按下按键板开机按键,驱动主控ON脚发出的是0电平,
经过三极管转换,变成了高电平。
说明,从驱动板背面的BL-ON测试点飞线,是可行的。
亮度调节adj,经过2个三极管转换后,最终进入高压主控调节脚。
推测,这2个三极管应该是工作在放大状态。
-————————————————————
现在的思路是:三极管都得保留住,
不能直接切断送往高压主控的5V供电。
不然,所有的三极管C极,将失去偏置电压
无法正常工作。
摘除元件:高压主控,高压mos,高压电感。
旁边的25V固态电容得留着,
从它上面给恒流板取12V和gnd供电。

恒流板onoff和adj,直接从背面飞线取。

电路板位置空间狭小。
恒流板放在一体板下面。
幸亏取掉了高压电感,刚好放得下。
开机,亮如白昼

网友A:
心灵手巧的活儿啊

网友B:
比较费工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心灵手巧的活儿啊

是的。拆屏,精细度和针线活差不多。寻找2根控制信号,真的需要一定智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较费工夫吧

耗了1个小时。

网友:
这样搞一下,楼主收多少钱啊!看样子很麻烦

网友:
精细活,回家我也参照这个试试

网友C:
如果没有标出来哪个控制和调节 楼主会怎么找?

网友:
谢谢楼主资料,感谢分享  无标题 -  无标题 - 副本 (7).png 无标题 - 副本 (6).png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标出来哪个控制和调节 楼主会怎么找?

也简单。驱动主控和升压主控,只要其中一个,可以查到引脚定义,就可以找出dim和onoff。
升压主控引脚定义出来,是最快的,直接从对应脚飞线即可。
只知道驱动主控控制脚位的话,就得跑线。一般会经过三极管转换,然后进入升压主控对应脚。
两者都查不出资料的话,也可以找:
观察法:观察驱动主控的引脚走线分布,有规律的,
onof和dim这2根线,去升压,一般是挨着并排走过去的,中间还经过三极管转换。
电压法:按下开机键,然后测试对应脚的电压跳变,有跳变的就是onoff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简单。驱动主控和升压主控,只要其中一个,可以查到引脚定义,就可以找出dim和onoff。
升压主控引 ...

不错,经验丰富 就是这么一回事

网友E:
搞得那么复杂,直接把屏装灯管引线的位置,把旁边的铁皮或者塑料用斜口钳小心剪开一个小洞,以能够把坏灯管拿出为限。拿出两边旧灯管,装上通用的LED灯管,再加上通用LED降压恒流板(同时接上电源地线和EN线),收工。
整个过程,熟练工,包拆装显示器,应该在半小时内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得那么复杂,直接把屏装灯管引线的位置,把旁边的铁皮或者塑料用斜口钳小心剪开一个小洞,以能够把坏灯管 ...

我一般也是这么搞的。
省时间。
这个是为了拍个西瓜视频,
全拆了。可以增加点击率和播放量。

网友F:
我想知道  现在这种活你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想知道  现在这种活你收多少钱?

¥50。

网友F:
对客户50元一般我不搞,麻烦。得70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对客户50元一般我不搞,麻烦。得70

他的比较多。弄过来30台,按同行价给他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的比较多。弄过来30台,按同行价给他修的

嗯,量大可以

网友(2020-11-09):
搞得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