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卡修好备份出来的华硕GTX1060 5G SI

楼主(2020-09-05):
显存供电短路,修好后亮机跑分6w多点,gpu-z显示6pin部分功耗900多瓦。实际显卡不热无短路。换功率管理芯片3221无果,量3221供电都有12v输入最后发现12v输入有腐蚀断线导致监测误差,(断线万用表也能测出12v电压,原因未知)刮板补线,上机看功耗显示1.5瓦,待机正常了。修复

GP106.rom

GTX1060 5G SI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你好,可以拍图看下是那个位置,我也有一个只跑5万多分,换了功耗3221 还是一样,~~

网友:
已经修复 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