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 PLUS开机黑屏,屏幕只有一条小杠,键盘也不动,麻烦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2020-09-05):
(图片)

网友:
刷个BOIS试试!!

网友A:
指点完直接给分或者现金

网友:
刷了一样,我也怀疑是BIOS,但结果就是不行,崩溃了

网友:
网卡也拆了,电压没量到,IO脚位也量了,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B:
先换个网卡,不行在换个声卡,再不行换个io

网友C:
BIOS排除了的话,裸板也是这样吗,不装硬盘,外接键盘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排除了的话,裸板也是这样吗,不装硬盘,外接键盘看看

对,裸板也是这样

网友D:
换网卡  测网卡条件  就是档网卡

网友:
显示一道杠,应该先查查显卡

网友E:
楼主问题得到解决没有。 解决了麻烦说一下 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换网卡  测网卡条件  就是档网卡

谢谢,只是网卡拆了也一样,我再量量

网友:
bga一下桥,曾经我碰过这种情况

网友F:
你这个 是进不系统,PE能进吗〈〉

网友G:
我今天也遇到这种情况 IO 网卡 声卡  我决定干桥(H110M-D)

网友:
什么问题也没有,就 是没有装系统,没有引导。

网友:
引导问题么?

网友:
把硬盘拔了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题得到解决没有。 解决了麻烦说一下 是哪里的问题。

没有解决,网卡部分全部换了,不行

网友:
不是,绝对不是,我觉得还是网卡这边有问题,要么就是BIOS里MAC地址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今天也遇到这种情况 IO 网卡 声卡  我决定干桥(H110M-D)

等你消息,好了说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 是进不系统,PE能进吗〈〉

硬盘都没接

网友H:
南的旁边822坏了。

网友:
这个我知道

网友:
多半是程序问题,装系统。

网友I:
进PE和BIOS正常不????

网友:
学习了,下次就可以秒杀了,感谢分享!分享的人最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只是网卡拆了也一样,我再量量

华硕的不能拆了不装,要换一个装上去,不然不装也会当官标的

网友:
档光标,BIOS的问题。重新刷其他版本。

网友:
上个诊断卡看看代码。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进PE和BIOS正常不????

这个故障不进PE LOGO都不到就卡住 测量是O_KB_DATA电压低所致或者是O_KB_CLK 下面的问题都知道了

网友K:
遇到很多片了,华硕b85系列较多,但是都没有解决问题,迅维也没有解决案例。和b75z77档logo应该是同样的毛病。楼主修好知会一声。

网友:
我修过几片没解决,该拆的都拆了,IO换过,桥加焊过,我个人认为可能是桥或者桥周边阻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点完直接给分或者现金

我来给你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遇到很多片了,华硕b85系列较多,但是都没有解决问题,迅维也没有解决案例。和b75z77档logo应该是同样的毛病。楼主修好知会一声。

退还给客户了,时间紧,不然我肯定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南的旁边822坏了。

排组822我全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故障不进PE LOGO都不到就卡住 测量是O_KB_DATA电压低所致或者是O_KB_CLK 下面的问题都知道了

KB有问题?不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个网卡,不行在换个声卡,再不行换个io

通杀了,还是不行

网友:
你说,分跑不了

网友:
挡外设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不能拆了不装,要换一个装上去,不然不装也会当官标的

这样呀,我不知道

网友:
我也遇到两回了,没搞定

网友:
挡代码吗?我有一片H81也这样,代码挡b2,没有头绪,多数可能是桥的问题,诊断卡VGA/PCH灯长亮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故障不进PE LOGO都不到就卡住 测量是O_KB_DATA电压低所致或者是O_KB_CLK 下面的问题都知道了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以前V星B75档99也是类似的故障

网友(2020-11-16):
最近遇到两片华硕B85,都是网卡工作不正常引起挡光标,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可以换个io试一下,换io有换好过这种故障

网友:
非常专业,非常厉害,很专业,非常有意义

网友:
用U盘强制引导一下试试

网友:
有一块压箱底,没找出哪里问题

网友:
换网卡芯片。

网友(2020-12-19):
我也遇到过,换桥换好了

网友:
你只接CPU跟内存是不是可以跑过去;其实卡LOGO有99%都是外设问题,目前修过最多的就是PS/2电路坏导致比较多,还有部分就是USB电路,还有就是网卡电路;还有就是LPC总线,外设都是由IO总线跟桥控制的,LPC总线断线也会导致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