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瓷1020打印复印全白

楼主(2020-09-05):
能换的都换的差不多了

网友:
1:先看看磁辊上面的载体和粉是否正常和均匀,2:排除高压板电压是否正常,3激光器代换

网友A:
半自动卡纸,看看鼓上有没有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自动卡纸,看看鼓上有没有字

无字查激光器,有字查显影合转印辊,,,

网友(2020-12-01):
粉盒出粉口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