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不开机

楼主(2020-09-06):
继上次发求助帖 后续 原机不开机 触发电流0.021 查得有8.5v 3.42v 3.3只有0.2 检查tps51980a 工作条件正常 不出3.3 订了芯片换上后 触发后电流0.023比开始多了点 测3.3v 出来了 偏低 只有2.9 工作原理要产生后续电压 必须高于3.07以上 当时折腾半天 相连原件全部排除还是偏低 后来把ec重植后 触发 3.3出来了  但是不稳定 0.几至3.3不停跳变 基本就可以断定ec坏了 又花了几天发了料板 本想看看能不能买块剪板ec 某宝上我觉得都是套路 都只卖整板 价格老高了   有什么法呢 买吧 换上ec 怀着忐忑的心情插电 电流瞬间上去了 再测3.3稳定了 电压全了 装机 成功点亮 附上亮机图 当时换完tps51980a 只有2.9以为换的芯片有问题换过两块 故障依旧 最后没法才动的ec 我也是第一次修苹果 总结一句话就是 不就是苹果吗 怕什么 干就完了

网友:
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还没修 ,心里就怕了 ,哈哈哈

网友:
不开机的机器有什么好怕的

网友:
这个苹果BGA EC 告诉你个小经验,很多时候不是EC坏,你先考虑重新直球下,很多时候有惊喜,再说这种拆机EC 你也不可能有备货,你还不如先直球下不行,再定个,我一般都这样搞

网友:
机器有什么好怕的

网友:
厉害!一般重植都好。

网友:
一般重新直球

网友:
今天就遇到一个直球好了

网友:
运气真好

网友:
细心点终能克服一切困难

网友:
克服一切困难

网友:
学习了,重置ec

网友:
1466修的最多了,这机子卖的多,坏的也多

网友:
980ec坏的好多,遇到不少

网友:
这种情况充值下可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