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930P换灯管后屏幕偶尔自动黑屏

楼主(2020-09-06):
请教大师们:HP6930P换灯管后屏幕偶尔自动黑屏,合上屏幕再打开又好了,屏幕有点变暗以为灯管老化了,换了灯管一样,是高压板出问题了吗?

网友:
这么老的机子 ,还不如换台二手的  机器

网友:
这样的机器修下来能要到价吗

网友:
灯管老化一般是泛红色  几分钟后正常

网友:
若是换过灯管 (确定灯管没有问题)可以考虑换个高板板试试
也可以找个别的屏测试下

网友:
要是屏线高压条坏了,免费送你,邮费自理!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导,这个升级了固态硬盘和8G内存,还勉强用用吧。谢谢8楼的好心,先勉强用吧!

网友:
很简单 找个灯管插高压板上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