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 400.184自动测试

楼主(2020-09-06):
下载地址:https://wws.lanzous.com/iKa6Nge2hod
安装完成后用400.184里的文件替换掉367.38.1里的文件
感谢维修大佬:打卫星的迷你龙。靓仔修机。

网友A:
大佬,可以写下U盘【做盘简单】引导步骤吗?毛哥说的不清楚

网友:
找这个好久了,谢谢楼主

网友:
跑mods不错的工具,修N卡的

网友B:
为啥安装后,我正常卡跑测试也是现实失败

网友:
感谢楼主无偿分享,给义士点赞

网友:
可以测试什么显卡

网友:
感谢,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可以写下U盘【做盘简单】引导步骤吗?毛哥说的不清楚

可以写到优盘里

网友:
绝对的干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先收藏,以后慢慢研究。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顺便问下有没有跑a卡的?

网友:
不是说这个软件几G么?这个是只可以检测970的?还是所有n卡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跑mods不错的工具,

网友:
咸鱼说这个可以测a卡rx系列?

网友:
没有2080的显卡,没法测试。

网友:
楼主好人,这是最新的显卡测试程序,收藏了,谢谢

网友:
不行,1060根本测不了

网友: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软件版本能测试GTX560显卡吗?有没有人安装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安装后,我正常卡跑测试也是现实失败

我的也是一样的,正常卡检查错误

网友(2020-10-19):
感谢大佬,下来看看

网友:
GTX960 4g用这个软件行吗?

网友:
奉献精神可嘉。加分鼓励。

网友(2020-11-19):
引用 网友B:
为啥安装后,我正常卡跑测试也是现实失败

我用ASUS H61主板,跑1050显卡一次成功

网友:
试了 不懂怎么才能测试,启动后停在一个mnt/NV/MODS  下   没见自动测试呢

网友:
可以这显示正常

网友:
好人一生平安

白嫖了

网友(2021-01-18):
谢谢分享,想问下支持笔记本的吗?

网友:
rtx2060能测试吗

网友:
里面的压缩文件有一个是坏的。无法解压。。。。

网友(2021-02-24):
请教一下怎么跑第二次,还有就是笔记 本怎么切换双显卡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