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快修]
联想k4450a修改后的BiOS无法刷入

楼主(2020-09-06):
联想k4450a修改后的BiOS无法刷入,请大神指点。

网友A:
好歹你也把你该的发来看看啊,肯定是改错了什么地方,或者大小不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歹你也把你该的发来看看啊,肯定是改错了什么地方,或者大小不同了。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歹你也把你该的发来看看啊,肯定是改错了什么地方,或者大小不同了。

手机无法传附件?:kaixin::wuyu:

网友B:
前天也刷来的  这个电脑芯片好像是128的   bios文件16m  我随便选了一个32m的  用134 给刷了 没啥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歹你也把你该的发来看看啊,肯定是改错了什么地方,或者大小不同了。

原BIOS.请参考.

LENOVO-J8ET44WW(1.25)原.rom

网友:
改后的BIOS.请参考.

LENOVO-J8ET44WW(1.25)改1.r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天也刷来的  这个电脑芯片好像是128的   bios文件16m  我随便选了一个32m的  用134 给刷了 没啥事

联想k4450a的BiOS只有8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