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700-15ISK无CPU电压

楼主(2020-09-06):
      一台联想小新700-15ISK的本子,客户说有时用一个多小时或者是几个小时就会断电,我自己测试确实有这个问题,拆开清灰加散热膏还是老样子。因为有其它事情就先放一边了,今天一开机都不显示啦电压只有0.56一看就是少电压,检测主板无CPU电压。其它电压正常,刷了一个BIOS不行,测CPU供电芯片95829HRTZ开启和供电都是正常的,没有图纸有点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各位兄弟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Its the toughest one work

网友(点评):
额,这,,,,必须支持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Its the toughest one work

How to check it

网友B:
测试温度高吗?有的散热器坏了不导热也会这样

网友C:
加焊 CPU 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温度高吗?有的散热器坏了不导热也会这样

CPU没有温度,其它电压都有,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 CPU 看一下

我也是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的焊台没有CPU的风筒。

网友D:
有图 需要测什么 给你截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加焊 CPU 看一下

动不动就搞CPU,主板就是被这样搞报废的

网友F:
以前遇到过一样现象 但是没有搞定

网友G:
遇到过偶尔能开机,cpu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 需要测什么 给你截图

谢谢,主板上除了CPU电压没有之外其它都正常,还有CPU供电芯片PG都有,就是没有CPU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遇到过一样现象 但是没有搞定

看来这个故障不修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遇到过偶尔能开机,cpu挂

这个板之前能开机,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不开机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加焊 CPU 看一下

什么问题都加焊  你会修电脑么?

H55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什么问题都加焊  你会修电脑么?

你懂个什么 我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什么问题都加焊  你会修电脑么?

你联最基本的六代七代 cpu电压如何产生的都不知道

网友J:
前几天修到过一台 CPU供电IC边上一个电阻腐蚀 引起的类似故障

网友K:
可以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L:
CPU:有种来干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前几天修到过一台 CPU供电IC边上一个电阻腐蚀 引起的类似故障

这机子没有进水也没有腐蚀的,正反面我都仔细看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以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试试

我已经换过一个全新原装进口的供电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CPU:有种来干我啊!!!

我也想干啊,可是实力不允许啊

网友M:
风枪加热CPU试试,短时间加热不会扩大问题

网友N:
没图纸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风枪加热CPU试试,短时间加热不会扩大问题

试过了,还是不行,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N:
没图纸不好修啊,,,,,,,,,,,,,,,,,,,

是啊,马云家都没有找到图纸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动不动就搞CPU,主板就是被这样搞报废的

哪你说说是什么问题?别一下就怼别人的思路与指导意见,有7成是CPU的问题,加焊或重植基本没用.

网友P:
换一下CPU供电那个复合芯片看看,我在DELL上遇到过,开机掉电,不出CPU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P:
换一下CPU供电那个复合芯片看看,我在DELL上遇到过,开机掉电,不出CPU电压

那个芯片啊,你说的是副的供电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哪你说说是什么问题?别一下就怼别人的思路与指导意见,有7成是CPU的问题,加焊或重植基本没用.

我加焊了CPU还是涛声依旧

网友:
学习了 受教  谢谢大佬

网友:
没图,不好搞

网友Q:
有图纸吗。这个机器  请问

网友R:
请问:这台机子修不好,无法还原成客户拿来时的样子,你怎么跟客户交代,我想知道这个。

网友:
是啊,没有图纸确实不好高。

网友H:
引用 网友R:
请问:这台机子修不好,无法还原成客户拿来时的样子,你怎么跟客户交代,我想知道这个。

哈哈哈,我跟客户说长时间没有用,主板受潮了。不稳定。

网友S:
这种能亮机的 用几个小时掉电 都可以完全排查电路问题了  无非就是温控咯 现在不出CPU电压 温控都可以排除了  你说还剩下什么 什么问题都是CPU  全集成的

网友T:
看下CPU供电有波形没得

网友:
CPU供电修好估计掉电不稳定的问题也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ts the toughest one work

这个  老外故意灌输水  给他T出 迅维 避免技术泄露  哈哈哈

网友:
现在又好多人,不会修就说CPU坏了,让他换,还说不一定能好!

网友:
感谢分享。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Its the toughest one work

是的,有点儿困难!

网友R:
引用 网友H:
哈哈哈,我跟客户说长时间没有用,主板受潮了。不稳定。

客户说:我机子拿给你的时候是好的,放你这里就彻底开不了机了,我不求你修好,只要你恢复原样。

网友U:
条件满足了 换CPU供电芯片

网友V:
一般这种先报风险,  同意后我都是先干供电复合管再考虑其它。

网友:
其它的不知道,我就想知道,你怎么和客户说不亮机的事情~~~

网友W:
如果不是CPU问题,那应该排除CPU的PLL供电和VCCSTPWRGD信号,还有就是PCH_PWROK、SYS_PWROK,当然是有图纸才能测量

网友:
现在的电脑真的是好难修了

网友W:
CPU供电里有一相供电是VCCSA你看一下有没有产生

网友H:
引用 网友R:
客户说:我机子拿给你的时候是好的,放你这里就彻底开不了机了,我不求你修好,只要你恢复原样。

哈哈,客户也是这样跟我说的。我找了一张发票拿去保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有图纸吗。这个机器  请问

就是没有哦,有图纸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种能亮机的 用几个小时掉电 都可以完全排查电路问题了  无非就是温控咯 现在不出CPU电压 温控都可以排除 ...

这个板还有一个PCH和显卡。CPU就是CPU.

网友:
引用 网友T:
看下CPU供电有波形没得

示波器坏了,一直没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换CPU 吧》》》》》》》》》》》》》》》》》》》》。

我也想换啊,可惜实力不允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条件满足了 换CPU供电芯片

换过了,还是不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V:
一般这种先报风险,  同意后我都是先干供电复合管再考虑其它。

谁会想到,放哪里会不开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W:
如果不是CPU问题,那应该排除CPU的PLL供电和VCCSTPWRGD信号,还有就是PCH_PWROK、SYS_PWROK,当然是有图纸 ...

是啊,梅有图纸就是一抹黑

网友:
引用 网友W:
CPU供电里有一相供电是VCCSA你看一下有没有产生

有的,主板就是CPU电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Its the toughest one work

美国FBI的吧,盯上了中国电脑维修业,要给修电脑的芯片断供

网友Y:
南桥可能性大 也就是cpu

网友:
引用 网友Y:
南桥可能性大 也就是cpu

这个板PCH和CPU是分开的。

网友:
SVID 看看这和对地值

网友:
查各种电压和PG信号吧。不过没图纸确实难搞。

网友:
开启正常肯定没有出SVID啦。估计PG没有送达CPU。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客户也是这样跟我说的。我找了一张发票拿去保修了。

机子没过保?

网友X:
换板 挺轻松的何必自寻烦恼 呢

网友:
引起的类似故障

网友:
这板子估计凉凉了

网友H:
过保了,找了一张去年的发票保修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换板 挺轻松的何必自寻烦恼 呢

换板奖近900啊。

网友:
哈哈,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Z:
干cpu吧。。。哈哈

实力不允许啊

网友:
电路都不分析就开干CPU  ,。。。。。

网友:
现在的机器故障是千奇百怪的,楼主细心点检测,总会发现问题的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极致科技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A:
       反应了独立维修人的现状,新机器不了解修不好,旧机器了解了又不值钱。

网友AB:
这个板子CPU坏是通病

网友:
用波波打一下

网友:
按条件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这个板子CPU坏是通病

真的吗,你遇到过这个板子?

网友:
没有图纸啊,有图纸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过保了,找了一张去年的发票保修去了。

不明白是什么操作

网友:
干CPU吧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W:
如果不是CPU问题,那应该排除CPU的PLL供电和VCCSTPWRGD信号,还有就是PCH_PWROK、SYS_PWROK,当然是有图纸 ...

有图纸也不好量,很多板不标料号

网友:
有条件就撸U其他都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反应了独立维修人的现状,新机器不了解修不好,旧机器了解了又不值钱。

是的,现在新板子不好修啊。

网友:
慢慢查吧

网友AC:
这种客户拿来可以亮的机子砸手上有点尴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C:
这种客户拿来可以亮的机子砸手上有点尴尬啊

是啊,讨厌这种用几个小时掉电的本子。

网友:
测一下SVID

网友AD:
引用 网友H:
这个板之前能开机,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不开机了。

CPU供电芯片条件满足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专业联想主板交换 微信li 8866cc

网友AE:
这个b板子就这样遇到过几次要么开机1a左右不显,要么开机0.5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D:
CPU供电芯片条件满足换个芯片试试

CPU芯片换了,还是不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这个b板子就这样遇到过几次要么开机1a左右不显,要么开机0.5左右

那你的修好没有啊,如果修好了分享一下兄弟。

网友AF:
SVID信号测了没有,它前的面条件正常不!

网友:
说搞CPU的一般就是怀疑CPU收到procpwrgd后没有发出SVID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 CPU 看一下

明显就是U空焊嘛   怎么还有人怼

网友:
x  现在修机器最难的就是无图无点位,想查也不知道从哪儿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Its the toughest one work

看头像 像三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F:
SVID信号测了没有,它前的面条件正常不!

没测呢,没有示波器,没办法测

网友:
刷完BIOS不行  就查查反馈 不行可能就是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Its the toughest one work

这是最难的一项工作

网友AG:
遇到这样的 问题 不要慌 . 直接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G:
遇到这样的 问题 不要慌 . 直接换主板

这个主板好贵啊,将近1000块了。

网友:
u管子换换呀

网友:
重植CPU试试

网友:
现在的主板好多 这样现象的 ,不像以前可以换个 CPU看看  ,这种 机器只能看图纸 一点点找 ,最后没有办法 再考虑 CPU ,修到最后就是,还是要考虑到 CPU 哎 ,以前遇到过加焊 CPU 好的  ,但是不多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搞了好几天、

网友:
感谢楼主非常好用

网友:
不要随便干CPU,得讲究证据

网友AH:
很有可能是CPU挂了
xiaobao114
换板了,发到联想售后都不修不了,只能换板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很有可能是CPU挂了
换板了,发到联想售后都不修不了,只能换板了。

网友(2020-10-06):
可用示波器测量CPU供电波形,如果工作了但是被拉低,一定有一瞬间的起震

网友:
板载主板一般不好修啊

网友:
回复下贴子对楼主表示支持,为什么要扣我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