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34小白求救!

楼主(2020-09-06):
接充电接口上电,主板电池充电接口没有充电电压,主板上的灯不亮了,开过一次机,屏幕闪现苹果图标就这样了,我不懂,谁能给个方向。。。我有张CPU被我干下过的,主板上电却有充电电压和小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接充电接口上电,主板电池充电接口没有充电电压,主板上的灯不亮了

网友B:
给个可以测的数据,分晰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个可以测的数据,分晰一下

我就是不懂哈。。。就是接充电器充电池的口子没电压

网友D:
有没有升压 没有升压待机5v有没有如果没有应该是短路了你阻值打了没

网友E:
插适配器是不是能开机只是不能充电?如果是这样你要去看充电芯片是不是坏了,或者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升压 没有升压待机5v有没有如果没有应该是短路了你阻值打了没

打阻值CPU边上二个大电感只有0.57,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F:
待机3.3v出来 主板电池灯就亮了

网友:
这个机器二个毛病。第一cpu 不开机。第二 暗屏  。其它有的问题没有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待机3.3v出来 主板电池灯就亮了

有块一样的主板,CPU让我拆了上电都有待机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不懂哈。。。就是接充电器充电池的口子没电压

干啊,测啊。

网友:
还是看图纸吧

网友:
接上电池量的?还是裸板量的?有些笔记本不接电池不出电压,还不触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插适配器是不是能开机只是不能充电?如果是这样你要去看充电芯片是不是坏了,或者充电电路有问题

不开机,不充电,让我砸了:ci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