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LTM190BT03 白屏 之 无脑维修

楼主(2020-09-06):
三星LTM190BT03
白屏。开机大概10分钟,先白屏,
然后图像逐渐模糊,最后变黑。

LTM190BT03,三星屏。
此屏来源于HKC S9815液晶。

百度搜了下,此屏幕白屏,是通病。
逻辑板的问题。

我这个故障点在这里

AVDD电压的升压电路
升压肖特基热稳定性不良。

这个叫SD1的,类似三极管的东西。
差点被骗,其实是个肖特基二极管
有一个引脚是悬空的,啥也没接。
其实就是个快速二极管。
弄了个圆柱的肖特基,个头太大。逻辑板盖不住。

报废的现代21.5 一体板上,找到一颗贴片肖特基。
挪过去换上。

个头太大,飞了2根线,悬在一边。

城南旧事 1个半小时

环太平洋 2小时

又演了半小时的广告
没毛病。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演了半小时的广告复#

网友A:
你是来拉屎的吧

网友:
此故障,通病,网上反应问题的很多。
解决的极少。
我这算一个。

网友:
不错不错,好多维修的人看到白屏就放弃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来拉屎的吧

        :lol是的是的。
经典台词,正式出自此影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超出你理解范围的帖子,可以不看。
不要胡乱评论。
接触过很多标红字的会员,

不是 你理解错了   你的帖子我基本都看过  是个牛人   这回是因为   你配图里的那个城南旧事小女孩的经典台词  你查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 你理解错了   你的帖子我基本都看过  是个牛人   这回是因为   你配图里的那个城南旧事小女孩的经典 ...

哦哦,不好意思。
我搞错了。
对不起。
刚才查了一下,还真是。
那里面有个小偷,这小女孩问他,你是来拉屎的吧
误会误会。

网友:
虽然东西不值钱,我修我快乐。

网友C:
飞一根线即可,管子另外一脚焊在电路上。浪费了一根线,成本弄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飞一根线即可,管子另外一脚焊在电路上。浪费了一根线,成本弄高了。

经你提醒,还真是。

应该一脚贴在焊盘上,另外一脚飞线,可以省出来一根飞线。我最缺这种飞线了,每一根都是战略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你提醒,还真是。应该一脚贴在焊盘上,另外一脚飞线,可以省出来一根飞线。我最缺这种飞线了,每一根都是战略材料。

像你这种浪费材料的人,做啥维修哟。

网友:
佩服佩服,高手在民间

网友:
牛逼克拉斯

网友:
修都修好了还在乎这点线钱

网友:
好像不用飞线嘛,一端焊电感,一端焊电容负极,浪费两根线,亏大了。

网友(2020-10-07):
手头也有一磐蛇一体机的显示屏也是这个现象,对比一下看看,谢谢

网友(2021-06-06):
牛B,利害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