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H61M-S1 触发掉电

楼主(2020-09-06):
现象是触发1秒钟就掉电,可以再次触发,但照旧。这种的都是系统电压输出不完全,就是缺电压,要不就不可以再次触发。示波器伺候,TQ1不输出VTT电压导致。
直接上结果,图中那个歪斜的三极管就是根源。是个三极管,N型,失效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A:
这种都是直接拆掉,换都不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都是直接拆掉,换都不用换

就他长的另类,欠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