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FT491系列主板电池不开机

楼主(2020-09-06):
接电池有PWRBTN#3.3V,触发不上电,适配器可以开机,请大神提供思路方法?

网友:
解决问题或提供思路,红包感谢!

网友:
情况你还没讲清楚,单用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吗。你所为的接电池不上电,是接上电池后,再接适配器也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