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芯片发烫为什么

楼主(2020-09-06):
客户送来一台戴尔笔记本14-3449,裸板待机芯片烫手,芯片是51225,测量芯片引脚阻值3脚459 ,13脚485, 12脚461, 6脚517, 20脚517, 8脚482, 18脚145,断开3V,5V电感和上场馆还是烫手,以为是芯片微短路,买了4个新的芯片来,连续换上3个还是烫手,不知什么原因,不用怀疑我的焊接功夫,不可能买的芯片都是坏的吧,,只要装上芯片待机就短路,各位看看是啥原因,给个建议,谢谢        补充:测量3脚线性电压有2.3V,明显不正常,5V线性没有产生,后来拆掉EC,还是发烫   。          补充1:
刚才在3V线性上烧机,看到主板上冒一股烟,没有找到有烧的痕迹,但是待机没那么高了,现在待机0.5左右,3v和5v的线性电压正常了,但是待机3v,5v只有0.9v, 待机芯片还是发烫,没有之前发烫的严重,目前不开机,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补充2:经测量RTC电路短路,电池本来是3V电压,装在主板上就变成1V左右了,断开RTC电路中的元件,电池电压恢复正常了,RTC给桥供电的,桥挂了。

网友:
肯定有短路 重点查3V 5V线性 看是否正常 还有升压电路出问题也会发热

网友:
3和13脚 楼主测了正常的,其它按照描述也可以,那就换一家试试,现在的芯片真难说,除非你有料板拆个试

网友:
那不是一定是芯片问题了,测3.3/5V的阻值了

网友:
要不然把大电感翘起来吗?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
3v线性供rtc的二极管后面有没短路

网友:
后级可能有短路

网友:
反馈和自举查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线性3-5V短路!!!可调电源直接烧!!!!!!!!

网友:
3脚和13脚阻止正常。你插电把电压测一下。如果有节点你可以断开3V 和5V线性的节点看下 待机还会不会发烫

网友:
后级必短路,这个要仔细查了

网友:
我前几天买了两个51225,都是坏的,真生气

网友:
3脚阻值不对把

网友:
桥挂了,你用3.3v  直接骚线性3.3v    马上效果就出来了。   我上次也遇见过了的。 测试阻值都正常的。一骚3.3v 线性桥马上发骚。

网友:
确定是好的,后级有短路

网友:
试试线性啊

网友A:
明显是3脚的3.3v线性电压短路,会看图纸就直接找这个电压的去处,不会看图纸就直接在3脚烧机摸摸哪里烫就知道了,电流不要调太高

网友:
3.3V_S5连着CPU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3脚的3.3v线性电压短路,会看图纸就直接找这个电压的去处,不会看图纸就直接在3脚烧机摸摸哪里烫就知 ...

刚才在3V线性上烧机,看到主板上冒一股烟,没有找到有烧的痕迹,但是待机没那么高了,现在待机0.5左右,3v和5v的线性电压正常了,但是待机3v,5v只有0.9v, 待机芯片还是发烫,没有之前发烫的严重,目前不开机,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查一下rtc供电有没有短路

网友:
都冒烟了。仔细看看吧!

网友:
楼主继续,线性3.3骚鸡,电流能到多少?

网友C:
用图纸看一下3.3V去那些地方、冒雨说明烧开路了、重点待机电路、用放大镜找、细心点、静下心来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图纸看一下3.3V去那些地方、冒雨说明烧开路了、重点待机电路、用放大镜找、细心点、静下心来找

重点查找3.3V线性

网友:
用图纸看一下3.3V去那些地方、冒烟说明烧开路了、重点待机电路、用放大镜找、细心点、静下心来找、短路还没找到、故障又扩大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在3V线性上烧机,看到主板上冒一股烟,没有找到有烧的痕迹,但是待机没那么高了,现在待机0.5左右,3v和5v的线性电压正常了,但是待机3v,5v只有0.9v, 待机芯片还是发烫,没有之前发烫的严重,目前不开机,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电流多高啊直接冒烟去

网友:
找个料板的芯片换上试试

网友:
线性电压有短路,发烫很正常,你把芯片取了,外接电压3.3去烧线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在3V线性上烧机,看到主板上冒一股烟,没有找到有烧的痕迹,但是待机没那么高了,现在待机0.5左右,3 ...

这样的应该是3V线性电压的经过二极管给RTC电路供电,冒烟很大可能是二极管烧了,查图纸看看这个二极管是不是已经烧了,现在这样你打过USB的数据对地值没有?RTC电路烧了的话,南桥很大的可能性已经挂了

网友:
这机器南桥都是和CPU集成到一起了。。EC和其他的要是没短路。。一般就基本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