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4刷BIOS后卡 logo

楼主(2020-09-06):
机型:surface 4  1724   128G
板号: X911788-008

原故障不开机,论坛里下载的BIOS自己合成,刷后卡logo 画面顶部还有黄色横条,哪位兄台遇到过类似问题,支个招~

网友:
我的也是··············

网友:
是不是触摸引起的

网友A:
bios不行 下别人备份的自己合成原来的me试试

网友:
再刷bios不对

网友B:
这个bios 确实不好搞

网友:
横条估计屏已经拆坏了

网友C:
需要合成bios 才可以

网友:
屏拆坏了吧

网友:
试试官网下载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故障什么故障 微软没那么神秘.

原故障,开机黑屏,论坛下载好几个BIOS自己合成,能开机的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 确实不好搞

下载了好多测试,,,只有为数不多的两个能亮机,但是卡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不行 下别人备份的自己合成原来的me试试

就是这样操作的,,有些BIOS不开机,有两个能开机就是现在这样

网友:
拔掉触摸测试过,一样,,没有屏代换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合成bios 才可以

论坛下载后自己合成ME了的,,淘宝买了个BIOS,,机都不能开

网友:
大胸弟,,,你从哪里看出是屏拆坏了。。。。

网友:
官网没有吧???

网友:
    感觉这种还是bios问题,之前忘记是PRO几了,刷了bios开机LOGO变红,其它没什么影响就直接给客户了。

网友:
死logo 不一定是BIOS问题吧  你看下其他的

网友:
这个BIOS不对 开机会和原来不一样

网友E:
BIOS是在线刷的吗?

你的机器型号是什么型号?

网友:
进bios修改硬盘模式

网友:
bios问题  原机应该是me损坏 就算找me合成 也不行 因为me里带有触摸模块 合成后触摸也用不了

网友F:
补充:官方下载的驱动里有me bios 触摸等等 但是你要会提取合成

网友:
死logo 不一定是BIOS问题

网友G:
屏上的横条就是BIOS问题

网友H:
顾及2还是BIOS问题,淘宝一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是在线刷的吗?

你的机器型号是什么型号?

在线刷,,,哪有那样的好事哦,,拆机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补充:官方下载的驱动里有me bios 触摸等等 但是你要会提取合成

官方我看了一下,,不知道是哪个文件

网友:
刷了N个了。。。。贴片的BIOS吹的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屏上的横条就是BIOS问题

原来不开机,,,我觉得还是BIOS问题。。。但是。。。。哎

网友:
引用 网友H:
顾及2还是BIOS问题,淘宝一个看看

10块淘的一个刷上去不开机:

网友I:
加油!解决不了可以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I:
加油!解决不了可以找我!

你有办法解决吗?我有一台也是这样 。淘宝买了BIOS也是这样!

网友J:
就是bios  的ME不对

网友K:
前两天我的也是这样,我把东西上完后面自己更新一下就好了,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前两天我的也是这样,我把东西上完后面自己更新一下就好了,楼主可以试试

怎么更新 ?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就是bios  的ME不对

有高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加油!解决不了可以找我!

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