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1920B无电源指示,不通电

楼主(2020-09-06):
显示器无供电,经检测发现后级输出短路,OTA0011短路,但这个不知道什么管,用什么型号代换,求助求助!

网友A:
这个很多5n10,nce0110k.都可以代换,就是led驱动板mos管

网友:
这个是个转换电压,同等位置上的都可以代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多5n10,nce0110k.都可以代换,就是led驱动板mos管

这是LED的板子吗?................

网友:
楼主能再拍一张管子上印字的照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多5n10,nce0110k.都可以代换,就是led驱动板mos管

不好意思看错了,这个是5V,或者3.3的稳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LED的板子吗?................

不是不是不是LED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台
OTA0011 是5V降3.3V芯片,
210123LC 是3.3V降1.2V芯片,正常输出对地是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