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分享

楼主(2020-09-06):
今天修一台联想笔记本不通电,上电流0.001A-0.00A有跳变电源指示灯不亮,拆机用放大镜目检主板发现屏接口旁边有一个滤波电容表面有裂痕,用万能表测短路,换上新了不短了有组织,客户说不修了,装机完成上电流看看,开机显示了,白忙活,给同行捡便宜了,直接把开机线扒了不装

网友:
型号忘记拍了,好像是联想昭阳

网友A:
不修有没有检修费,之少,要把检修费拆回来,不要管他那去哪里修,有时候被逼的

网友:
這實話實說已經修好了不行嗎?

网友B:
这样的帖子 发了没啥意义  但是给不懂得人提供了方便, 现在是不会修的成大神 ,会修的也成充数的了,  通病正是哪些稍微懂点的人, 冲大神   给挂着售后的人成了权威

网友:
才没回复了  看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帖子 发了没啥意义  但是给不懂得人提供了方便, 现在是不会修的成大神 ,会修的也成充数的了,  通 ...

你不要说的自己还高尚,有闲工夫你不去修复机器,来这里发什么牢骚,有没有人抢你饭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修有没有检修费,之少,要把检修费拆回来,不要管他那去哪里修,有时候被逼的

我不是报价的人,我只维修.估计报价太高

网友:
所以现在我都直接报价,同意在搞不同意拆都懒得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要做一个能修好但是比较难查的故障!然后等着这机子再回来继续修!

网友:
拆PWM,或者....报拆坏的,多拆。

网友:
发现屏接口旁边有一个滤波电容表面有裂痕,用万能表测短路,换上新了不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