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3G开机老出现这故障

楼主(2020-09-06):
客户笔记本,突然出现下图故障。更换了内存、硬盘,刷过BIOS,系统由64位又改成32位,问题依旧!一会儿好,一会儿又出现!急求助!

网友A:
没识别到硬盘吧!PE里能识别硬盘不?还有BIOS设置里启动模式,再不行检查硬盘接口线路,

网友:
裸机你试过吗?

网友B:
把硬盘改在光驱位有惊喜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板的问题吧。

网友:
扣bios电池,放余电,五至十分钟后重新上电。

网友:
这是从网络启动,把启动项设成硬盘试试

网友C:
你这个硬盘分区有问题

网友D:
分区没有激活。C区要显示为活动分区,重建mb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识别到硬盘吧!PE里能识别硬盘不?还有BIOS设置里启动模式,再不行检查硬盘接口线路,

又更换一个硬盘,做了64位系统,现在没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区没有激活。C区要显示为活动分区,重建mbr。

又更换一个硬盘,做了64位系统,现在没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硬盘分区有问题

又更换一个硬盘,做了64位系统,现在没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识别到硬盘吧!PE里能识别硬盘不?还有BIOS设置里启动模式,再不行检查硬盘接口线路,

又更换一个硬盘,做了64位系统,现在没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硬盘改在光驱位有惊喜

又更换一个硬盘,做了64位系统,现在没出现

网友E:
换南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南桥就可以了

又更换一个硬盘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识别到硬盘吧!PE里能识别硬盘不?还有BIOS设置里启动模式,再不行检查硬盘接口线路,

又更换一个硬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更换一个硬盘,做了64位系统,现在没出现
硬盘是没问题的,如果你分区分对了,是可以装系统使用的

网友:
那就是元器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