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联想330-15IKB LA-G201P KB9022 EC数据

楼主(2020-09-06):
费了好大劲飞线用编程器把联想330-15IKB 版号LA-G201P KB9022 EC数据备份下来!好机器备份放心下!

网友:
把飞线图搞出来了 不错 支持

网友:
BIOS里可以提取出来吧 只是不带序列号

网友(2021-03-03):
为什么不把芯片吹下来

网友(2021-06-07):
你原来机器上面故障

网友A(2021-07-24):
KB90 系列的EC 都可以这样读取吗  还是只限于联想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KB90 系列的EC 都可以这样读取吗  还是只限于联想机器

这个型号的一般都可以这样读!需要测键盘接口的线序!

网友B(2021-09-14):
麻烦请教下这款机型飞线图EC 芯片(59、60、61、62、42)5个脚具体对应键盘接口针脚的哪5个针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请教下这款机型飞线图EC 芯片(59、60、61、62、42)5个脚具体对应键盘接口针脚的哪5个针脚呢?

忘了!查电路图,EC脚是直接连接到键盘口的线路上!

网友:
嗯,知道了,可我没有电路图,麻烦你有电路图的话发我张,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