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康舒FS8003 电源短接绿线十几秒后保护

楼主(2020-09-06):
原始故障是没有待机电压输出,经检查是最后面图中的TNY280和一个电阻损坏,同型号代换后短接绿线十几秒保护了,测量各个电压没有偏高或偏低,保护后待机无输出,必须断开220V,对两个大电容放电才能有待机,没图纸找不到路了!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大师指点指点!

网友A:
康舒FS8003 电源保护电路比较复杂,维修有难度........

网友:
上机试试,现在的电源很奇葩了,都带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康舒FS8003 电源保护电路比较复杂,维修有难度........

修过没有?

网友:
没修过,康舒是大厂设计保护比较完善.........

网友B:
必须测量输出端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测量输出端阻值是否正常

正常的阻值在多少范围内啊?

网友:
280换了再说

网友C:
我也有一个,也怪就是天一潮湿就无法启动,吹风吹几秒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也怪就是天一潮湿就无法启动,吹风吹几秒就好了

线材端子接触不良。洗刷刷暴晒晾干就好

网友:
保护后5v一直都有吗?主输出正常的瞬间观察一下有没有不稳定,偏高/偏低的。大部分电路,5sb次级同时两个绕组,另一路给次级保护芯片给监控芯片供电的。注意判断vcc有没有保护?

网友:
同意,先换tny280,5伏都没有,待机5伏跟保护没关系吧,保护也不会保到5伏那里。

网友:
电阻是tny280的保险电阻,坏一般一起坏,电阻几十欧,最好连带尖峰吸收电路一起查一下,也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