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只认XP系统的怪事

楼主(2020-09-06):
         三年前在淘宝配啦一台主机。配置如图。一直做办公用。今年换啦一个西数2T的硬盘。重做系统以后除啦XP系统。其他的系统都会卡在进系统的logo画面。无法进系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麻烦大神帮我指导一下。

网友:
真是稀罕事儿

网友:
小白换电脑吧

网友:
换电脑,应该是芯片组不兼容导致的

网友:
进bios 把硬盘模式换成IDE试试!

网友:
bios 把硬盘模式换成IDE试试!

网友:
我可以解决

网友:
XP  不是最大只能支持4G 内存  你装个8G  有啥用呀

网友:
这个可以装WIN10

网友A:
首先是GPT格式才认2T硬盘,其次GPT格式装不了XP。如果改了硬盘模式安装WIN7需要技术请百度一下。安装win10没有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GPT格式才认2T硬盘,其次GPT格式装不了XP。如果改了硬盘模式安装WIN7需要技术请百度一下。安装win10没有压力。

MBR支持2T的吧

网友:
换片U试试?

网友:
继续淘宝买台

网友:
砸了  淘宝重新买过一套一样的

网友:
先看看有无可用bios更新,gpt分区,改引导模式 AHCI .uefi  .都试下

网友:
刷最新的bios可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GPT格式才认2T硬盘,其次GPT格式装不了XP。如果改了硬盘模式安装WIN7需要技术请百度一下。安装win10没有压力。

几个T没影响的,它无非是超出的会不让分区,但不会影响做系统,当然2T还是没任何问题的

网友:
换2T硬盘干啥,存小电影吗?要运行速度,换固态不香吗?!

网友:
拆啦那个2T的装啦一个120G固态。好啦。现装啦个64位WIN7。还行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第一步 恢复主板默认BIOS设置, 然后将BIOS里面的硬盘工作模式IDE修改AHCI  加上光驱或外置光驱    第二把硬盘分区删除   第三加载光盘用安装版的WIN10安装   即可 解决。 安装版不会的话自己百度去

网友:
用安装版系统试试

网友:
试下U盘PE能进吗

网友(2020-10-18):
刷BIOS 换硬盘

网友:
换系统重新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