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TM-P31 主板集显不显示 插上显卡正常使用

楼主(2020-09-06):
V星G31TM-P31 主板 集显 VGA 不显示 ,  插上显卡正常使用, 用U盘更新了 官方BIOS, 更新 BIOS 与 刷 BIOS 有分别吗? 更新 BIOS有起维修作用吗?
小白一个,请大家指点应该查什么地方的电压之类的

找不到图纸,不知道如何维修 , 哪个大神有图纸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A:
这是集显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集显有问题吗?

是的,集显不显示

网友B:
请问刷 BIOS 和 更新 BIOS 有 差别吗?更新 BIOS 有起到维修作用吗?

网友:
你比我还牛,G3——我昨天修个技嘉G41 IO坏了,放弃了

网友C:
H61 都不怎么想搞 还G31  能给多少钱哇

网友:
G31的集显不好 应该是北桥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H61 都不怎么想搞 还G31  能给多少钱哇

是的,不值几个钱,小白想要学习一下,学习维修,看图纸,顺便环保,不修可惜

网友:
查下VGA接口的行场信号

网友:
多看帖子吧,可能桥坏。

网友:
查下集显供电。

网友:
集显供电要在哪里查?图纸没有呢

网友:
那就是元器件的问题

网友:
集显供电应该哪里查?多少V? 小白一个,业余的维修学习中,请大师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刷 BIOS 和 更新 BIOS 有 差别吗?更新 BIOS 有起到维修作用吗?

有哪个大师知道这个答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