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优利德UT61E怎么测频率测不出来

楼主(2020-09-07):
16年买的UT61E 怎么测主板的 32.768K 14.318M 100M时钟都测不出来  群里有UT61e的有测出来吗  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32.768随便一个示波器都可以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768随便一个示波器都可以测试

用优利德UT61E万用表测不出

网友B:
表太差,频率带宽10kHz,测32768超过范围当然测不出来了,更别说100MH时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太差,频率带宽10kHz,测32768超过范围当然测不出来了,更别说100MH时钟了

可UT71系列 频响100K 就能测100M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表太差,频率带宽10kHz,测32768超过范围当然测不出来了,更别说100MH时钟了

这个说法不对,UT61E频率档的测量范围是10HZ到220MHZ,你说的频率带宽10KHZ,是指交流电压档测量电压的范围,超过了10KHZ,就会出现误差。

网友C:
可以测出来的,下面上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可以测出来的,下面上图

UT61E的频率档测量有些主板的32768晶振频率不好测,就要把档位调到直流电压档,然后按黄色按键切换到频率测量就可以测出来,如图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T61E的频率档测量有些主板的32768晶振频率不好测,就要把档位调到直流电压档,然后按黄色按键切换到频率 ...

你表哪买的 我直流档试了 32.768K测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T61E的频率档测量有些主板的32768晶振频率不好测,就要把档位调到直流电压档,然后按黄色按键切换到频率 ...

背光你改出来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说法不对,UT61E频率档的测量范围是10HZ到220MHZ,你说的频率带宽10KHZ,是指交流电压档测量电压的范围,超过了10KHZ,就会出现误差。

哦?有那么高220MHZ?看错了没有?不是10-10000Hz?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有那么高220MHZ?看错了没有?不是10-10000Hz?

自己找说明书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表哪买的 我直流档试了 32.768K测不出来

置直流电压档,要按黄色按键切换到频率测量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背光你改出来的吗

2014年入手的表,自己改了背光,外置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置直流电压档,要按黄色按键切换到频率测量模式。

我也这样测的 没测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14年入手的表,自己改了背光,外置基准

是不是改了外置基准就能测出来呢

网友D:
怎么改的  求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怎么改的  求指教

改外置基准是为了解决直流电压档的温漂问题,与频率档无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改外置基准是为了解决直流电压档的温漂问题,与频率档无关的。

你的表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表怎么测出来的

就是上面说的2种方法啊,一是在频率档直接测量,二是在直流电压档按黄色按键切换到频率测量模式测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上面说的2种方法啊,一是在频率档直接测量,二是在直流电压档按黄色按键切换到频率测量模式测量

都试了 都不行    网上说71系列的能测出来  要去买71系列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都试了 都不行    网上说71系列的能测出来  要去买71系列的了

要准确稳定测量信号的频率,示波器和频率计才是你的得力助手!UT71系列价格不菲,为了测频率买的话,个人觉得不合算,还不如花一两百元买台专业的频率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测出来的,下面上图

请问是不是任何主板都测得出来?或者大多数不同型号的主板都能测出来?,工程手机的晶振32.768K能测出来吗?。如果大多数不同型号的主板都测得出来,可以说这表的频率档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要准确稳定测量信号的频率,示波器和频率计才是你的得力助手!UT71系列价格不菲,为了测频率买的话,个人 ...

我就有胜利牌专业频率计,曾经测试过,可以说,也无法测出主板上的各晶振频率。最可靠还是用示波器可靠,稳当,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准确稳定测量信号的频率,示波器和频率计才是你的得力助手!UT71系列价格不菲,为了测频率买的话,个人 ...

单买台频率计体积太大 桌面放不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就有胜利牌专业频率计,曾经测试过,可以说,也无法测出主板上的各晶振频率。最可靠还是用示波器可靠, ...

你要用示波器的探头来测量,有些晶振要用1:10探头才能测量到,如果用1:1探头容易引起晶振停振,就会测不出频率

网友(2020-11-29):
引用 网友C:
你要用示波器的探头来测量,有些晶振要用1:10探头才能测量到,如果用1:1探头容易引起晶振停振,就会测不 ...

这才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