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待机维修

楼主(2020-09-07):
笔记本无待机的维修

待机

1)无待机电流,可调电流表电流显示00,(少数机器无待机电流正常)

A:由待机管待机时

待机管是否有电压输入,如果没有电压输入,则检查电源接口至待机管之间的线路:包括电源接口,保险,MOS管,二极管等;

公共点是否对地保护; 公共点对地保护,公共点对地为0,保护隔离电路的第一个MOS管关掉;

修DELL机器,一插上去,适配器灯就灭了,就保护了,不输出;

通过电压控制电流,电压调低了,电流就会降下来,1V是3A,5A;就调0.8V,0.5V,看到2.5A了,我们就去触摸,哪里发烫就换哪里;

如果待机管有电压输入,则检查待机管是否有电压输出,如果无电压输出,则一般为待机管坏;

如果待机管有电压输出,则检测待机管至南桥I/O,BIOS之间线路;

B:由系统供电电路待机时

检测公共点是否有电压,如果无电压:

检查公共点是否对地保护;公共点对地保护可采用加电法维修;

检查电源接口至公共点之间线路(包括电源接口,保险,MOS管,二极管等;)

2) 如果公共点有电压,检查3V,5V电感是否对地保护; 1)测电感线圈的对地阻值,电感线圈接地,用可调电流表加电,哪里发烫,换哪里;

对地阻值正常,电感线圈的对地阻值最低30欧以上,排除负载短路;

3)检查系统供电条件:主供电,主开关信号,待机5V,3.3V是否正常输出,BST供电,开关信号,芯片本身是否正常;

207)待机短路

A:大电注短路(3A,5A)将可调电流表调至1V左右,直接加电烧板,找出发烫元件;

B:小电流短路(一般为0.4A以内,但要先排除自动触发)

由待机管待机时

A:待机管输入电压是否正常,如果偏低,则一般为待机管损坏;

B:待机管输出电端电压是否正常,如果偏低,则一般为待机管负载,I/O,南桥,BIOS,待机状态下门电路短路;

由系统供电待机时;

A:系统供电芯片主供电是否正常,偏低一般为系统供电芯片坏;

B:3V,5V待机电压是否偏低,偏低则一般为负载,I/O,BIOS,待机状态下门电路短路;

C:3.3V,5V电感线圈负载: I/O,南桥,BIOS,待机状态下门电路短路;

正常待机,大部分机器为0.02A/0.01A;

IBM,迅驰机:0.03A

双核机:0.05A

DELL机:0.02A

HP机:0.01A/0.02A/0.06A;

索尼机/富士通:0.01A

东芝机:0.02A/0.06A;

国产机系列:0.02A;

网友:
思路清晰哈哈哈哈

网友(2020-10-13):
思路清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