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8+短路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9-07):
  【故障机型】:三星S8+

  【故障现象】:短路不开机

  客户描述手机使用中不开机,拿到授权售后保外维修没维修成功,查询到我们的相关信息后,上门店来咨询维修。

【维修过程】:
  不开机的机器,拿到机子,拆机接可调电源发现接电大短路。

  测量主板发现主供电VPH_PWR 对地短路。

  接下来我们烧机查找短路的元件,发现是一颗WiFi芯片旁边的 VPH_PWR主供电上的滤波电容C3018对地短路。

  找到元凶,直接镊子挑掉。

  处理好后,对地阻值恢复正常,我们装机测试。

【维修结果】:
  开机正常进系统,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 VPH_PWR主供电上的滤波电容C3018对地短路导致的不开机。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看似简单!过程并不是这样子的  只能厉害!!!!

网友:
售后没解决?

网友:
捡钱呀。。这活每天多来几个,售后一般都不修板子  都是直接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