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种BIOS芯片用那个座?左边还是右边?

楼主(2020-09-07):
请教高手这种BIOS芯片用那个座?左边还是右边?

网友A: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这也是问题?

网友:
都有座了,还问,厉害了

网友B:
教你的师傅真有耐心

网友:
直接放上去试试呗,看着应该是右边的

网友:
怎么还会问这种问题呢

网友:
哪个能放下并安装、完好接触。就用哪一个

如果用千分尺,可以测量,然后对应座子上描述的毫米来选择就可以了

座子分很多的,从图片上无法直接判断该用哪个

都有实物了,按照实物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教你的师傅真有耐心

没人教!自学的!

网友:
能放下去刚好就是那个

网友:
如果是809F注意第一脚 装反了会发烫

网友:
有实物就直接试呗,管脚能接触紧密就可以。要是买座子就更简单了,直接发芯片型号给卖家。

网友:
右边大一点的

网友:
右边那个,bios芯片有点圈的向外,转换座正常夹到编程器芯片形状位置

网友:
郑人买履。

网友:
一般右边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这也是问题?

可以当发帖,刷积分,一留言一回复,积分满多的。

网友:
一窄一宽,现在电脑主板上用的绝大部分是宽的。

网友:
看起来像用右边的,因为经常用

网友:
用右边的座子,注意按放位置。

网友:
用右边那个座

网友:
用右边的座

网友:
能放进去并完全接触好的就行

网友:
芯片放进座子试,刚好卡紧引脚的座子就是了,还要看编程器的安装对齐方式是顶部对齐还是底部对齐,装反的话也是识别不到芯片的。

网友:
能放进去就行,自己试

网友:
回个贴,刷点积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