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不加电,待机3V 5V低

楼主(2020-09-07):
联想Y470不加电,待机3V 5V低电压0点几到1点多跳到,板号LA-6881P 拆掉PQ407后或PQ405,3V 5V正常,偶尔能亮,但几分钟后会关机,电流表电流会跳动,主板发出嗒嗒声,拆过PR414没用,下去要怎么查,请师傅们指点一下

网友:
后级短路 或者mos管坏了。。。你的待机芯片没问题。先隔离后级电路 一个一个查就行

网友:
这样发个贴对不起,会员等级称号。一步步来

网友:
感谢迅维为大家提供平台

网友(点评):
感谢很好 灌水不好 都这么回帖 回帖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下次注意哈

网友:
这个是 3. 5v 短路吧。你拆了开启。

网友A:
问题点不在这里,看看后级,或者听声音哪里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点不在这里,看看后级,或者听声音哪里来

听不出来,耳朵都贴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不出来,耳朵都贴上去了

全套给他换个遍,不行再测量后级有没短

网友:
断开3.5V电感 你再看看

网友:
35V后级有短吧。二级电压也量下

网友:
先把转换的mos管拆了 排斥下呗

网友:
同一问题  拆mos管

网友:
显卡供电有个mos经常烧

网友:
有一个转换显卡供电的管子容易坏

网友:
先查下那个地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