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E49 开机 fan Erroe

楼主(2020-09-07):
新人新帖 留给需要的人。开机fan Error
测量风扇四线阻值正常,找到2103 温控芯片。测量周边电阻电容,图上红圈标注电容阻值为3欧去掉后,笔记本正常开机不再提示

网友:
热敏电阻??

网友A:
是电容短路吧。

网友:
电容坏了

网友B:
牛逼  一般我都是换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电容短路吧。

确实是电容短路

网友:
楼主说的是电容啊

网友:
短路3欧    挺巧合的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牛逼  一般我都是换风扇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先换风扇,谁会一上来就修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先换风扇,谁会一上来就修主板。

同行拿来的,已经换过好几个风扇,cpu也换了,bios也升级了,他就差换主板了

网友:
应该把同行送来。换过风扇。加上。这样就好理解了。

网友:
那就是元器件的问题

网友:
要不是看了全部的帖子 ,还真没搞明白 为何先搞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