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7 cpu温度高报警

楼主(2020-09-07):
战神z7 cpu温度高报警  开机进系统就 风扇狂赚 鲁大师cpu 97度 散热已处理好  用手摸散热片温度也没有那么烫 显卡不烫风扇也不赚 压力测试效果一样  BIOS已刷  感觉没啥问题客户接受不了风扇狂转  有遇到过的么

网友:
联想某款机器也是有这个通病,铜管漏气坏了,换散热

网友:
温控电路 查了嘛  神舟都是这问题 一个6脚管子

网友:
既然不烫 你看看温控电路啊

网友:
铜管漏气也会热的。

网友:
换个温度芯片

网友:
刷个BOSS试试啊

网友:
最后刷bios 后风扇不狂转了 温度还是高 但是客户能接受 只要风扇噪音小就行  ...

网友:
写完BIOS机器温度又高了,是不是还是BIOS方面的问题

网友:
就是温控电路有问题 还有就是风扇反馈线

网友:
这本子散热比较辣鸡 一般硅脂压不住的  用7921可以多压个十几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