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ASM1562作用

楼主(2020-09-07):
修到一片MS-7B23,

下图位置的元件ASM1562上电就发热,巨烫。但是没有短路,电感处始终有1.21V

两个都发烫,网上没有这个芯片的资料,想问下这两个芯片在一起是个什么用的,拆除影响不?

网友A:
ASM1562就是桥接芯片,第三方USB 3.1 Gen2的桥接芯片

USB接口分原生和非原生

没有什么复杂的,它自己就是1.2或者1.8V。如果USB接口损坏短路或输入电路没有短路,它自己无缘无故发烫就是它自己坏了

该换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M1562就是桥接芯片,第三方USB 3.1 Gen2的桥接芯片

USB接口分原生和非原生

好的,谢谢解答,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