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enovoThinkPadS2 适配器不开机 不充电

楼主(2020-09-07):
LenovoThinkPad S2 版号DA0PS8MB8G0 rev G
机子拿来故障:电池能正常开机 不充电
三下五除二拆出主板裸板无明显烧毁痕迹,各电感阻值正常。通电检测 电流0.02 公共点电压1.3V 明显不对。
测ISL9237 17脚19V 8脚 18脚5V 19脚4.3V 基本正常
PQ2080已经导通20V 到vin脚输出却只有1.3V 四个升压降压MOS管换了 故障依旧。
此机isl9237是有通病,本打算订芯片的,不经意发现CN2接口 dock接口里面有进水痕迹,放大镜一看有明显发霉腐蚀。
洗板水伺候一通刷洗,再通电,久违的公共点12V出来了,接上电池电流短暂停留上了1.8A。装机收钱。

网友:
联想的DOCK就是多此一举,会造成很多问题!

网友:
发此贴的意义是 新款机型不过保隔的情况下不要轻易换芯片,多检查外围typec电路或许有意外惊喜

网友:
通病了,我刚刚也修到一台,和你一样问题,还把充电芯片查了个遍,最后居然也是这个口氧化,扫把扫一下就好了,早知道就不拆机了,外面扫一下

网友(2020-11-26):
刚刚遇到一台 故障一样修复了  开关电压7V  看点位  开关跟CN2 相连  清理后 修复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1-01-06):
CN2进水 真有意思 我的两台都是这个位置

网友(2021-04-30):
妈的所有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触发,一看CN2 接口 腐蚀, 修了好久啊  ,看了LZ帖子 才看到了,。。。。

网友:
同样cn2,确定通病,我一开始还擦过,好了一天又不行了,死活修不出,看楼主帖子,我又擦了一遍,好了

网友(2022-05-31):
联想的DOCK就是多此一举,会造成很多问题

网友:
DOCK就是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