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450R5U本本所有USB接口不认?

楼主(2020-09-07):
三星NP450R5U本本所有USB接口不认,插USB光电的有光,测有5V,  数据对地值正常475,会是BIOS问题吗?能正常进桌面哦!

网友:
都不能用的话桥可能性大些

网友:
bios ,桥 usb模块供电,以上排除后换桥

网友:
这种问题要是怀疑bios可以找个刷写试试  不行在查桥相关

网友:
真的是BIOS问题,一刷就好!先从最简单的下手。此类现象见得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