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维修大佬指点迷津..

楼主(2020-09-07):
各位大佬手上有个光宝电子的电源炸了,到处买不到这个保险电阻,请问用什么替代,拜托大佬指教..

网友A:
这个好像是1w还是2w的0.1欧姆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1w还是2w的0.1欧姆的电阻

我找了几个店把图发过去他们都说没有,不知道那23v啥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找了几个店把图发过去他们都说没有,不知道那23v啥意思

楼主发一下电阻在板子上的位置的图片?

网友:
如果是保险电阻,那就随便找0.1欧/2W左右的即可,但有可能不是保险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发一下电阻在板子上的位置的图片?

好的我拍下

网友D:
去电动车充电器找找,可以去回收几个坏的,运气好会有的,记得尽量回收原厂正品货,功率绝对够了,2W或3W的都有,就是不好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发一下电阻在板子上的位置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电动车充电器找找,可以去回收几个坏的,运气好会有的,记得尽量回收原厂正品货,功率绝对够了,2W或3W的都有,就是不好安装

电动车里一般是保险管吧,我改天去看看哈

网友E:
这个电阻坏了的话,其他零件也有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阻坏了的话,其他零件也有损坏的。

没开机,就是大意了,没看到电压开关被拨到110v了,然后插上插头就炸咯,不过及时断电了

网友F:
不知道自己电阻的功率大小,可以用尺子量电阻本体长度, 3W尺寸:约为 直径5MM 长15MM      5W尺寸:约为 直径6MM 长17MM
电动车充电器易坏输出保险绕线电阻0.1欧姆3W棕黑银金
当输出短路 或输出正负极性接反 此电阻易爆

此电阻即是録灯检测电阻,也是保险电阻

精度要求较严格  功率要求过大

不可随便换 阻值变了亮绿灯的时间就变了 易造成过冲不亮绿灯或充不满 亮绿灯太早

功率小了 易烧 变质

一般康铜丝绕制 3-5w

颜色为 棕黑银

符号标法为 RX21   .1R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自己电阻的功率大小,可以用尺子量电阻本体长度, 3W尺寸:约为 直径5MM 长15MM      5W尺寸:约为 直径6MM 长17MM
电动车充电器易坏输出保险绕线电阻0.1欧姆3W棕黑银金
当输出短路 或输出正负极性接反 此电阻易爆

此电阻即是録灯检测电阻,也是保险电阻

精度要求较严格  功率要求过大

不可随便换 阻值变了亮绿灯的时间就变了 易造成过冲不亮绿灯或充不满 亮绿灯太早

功率小了 易烧 变质

一般康铜丝绕制 3-5w

颜色为 棕黑银

符号标法为 RX21   .1R

多谢大佬

网友G:
保险电阻,阻值差不多就行,保险管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保险电阻,阻值差不多就行,保险管也行

得来,多谢大佬

网友:
电源板上就行,的了去。

网友:
电源板上拆就行,几欧的都可以用。

网友:
插220了高压部分得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开关管s-地的电阻。反激架构的电源用做过流检测的。最好一样的,因为影响过流保护点。或者买1欧姆的多个并联,还是推荐原阻值的

网友:
这个像是检流电阻,炸管基本都会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