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万用表UT61E怎么测不出主板上的时钟

楼主(2020-09-07):
我的优利德UT61E买来好几年了  一直测不出主板上的32.768K 14.318M 100M的时钟信号  是我表不行吗  群里有这表的朋友你们能测出时钟吗

网友:
测频率的还是用示波器实际

网友:
都测不出,那个HZ就是废品档位  UT61A 也测不出

网友:
示波表测量要求电压要高一些,它的灵敏度低,没有专用示波器灵敏度高。零点几伏的根本就没反应了。

网友A:
你的61e测220v的50hz还行,要去测khz  Mhz这就是个玩具。 别说这种几百块的万用表就是福禄克123测主板时钟也是玩具)(别问哥为什么不能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61e测220v的50hz还行,要去测khz  Mhz这就是个玩具。 别说这种几百块的万用表就是福禄克123测主板时钟 ...

UT71 系列的就可以 网上有不少帖子说测出来了

网友:
UT71的就可以 网上有人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T71 系列的就可以 网上有不少帖子说测出来了

是可以测,我也没说不能测,只是这些测的是低频的,50hz这些个频率,你让他测25M晶振 100M时钟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