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k47 等老款 笔记本 安装完系统无线无法使用解决办法

楼主(2020-09-07):
最近碰到几台k47 安装完系统  无线功能 无法使用,驱动正常,硬件开关和bios都开着,经过反复研究发现,联想一些型号必须在官网下载,电源管理驱动,才行 然后fn+f5  打开无线就可以了。 各位遇见这种情况先按fn+f5,看看是否能呼出联想的电源管理,出不来的话,先打电源管理驱动试试吧。

网友:
嗯 谢谢楼主提个醒

网友:
哦原来如此。下次试试

网友:
我都是割金手指 强制开启wifi  筒单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