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大神们 6SP无后置无前置无指纹... 快来集思广益 一起探讨学习下。

楼主(2020-09-07):
6SP客户自己换电池导致无后置无前置无指纹无home键无听筒。下图烧黑一坨 好像是触摸和背光 FL4291 FL4293 FL4292
指纹

网友:
查排线插槽对地阻值

网友:
查电路图、点位图,打值测量排除故障。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
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
,注册后,复制到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使用!详情可咨询客服微信:wxyzc22,免费使用体验!优惠更多!

网友:
烧cpu了吧,6带可以带电扣屏,6s必须不带电扣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