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16J51 进水导致不充电

楼主(2020-09-07):
接到一台V星板号为MS-16J51 的机子,来时为不开机  拆开后发现大面积进水,测量公共点短路,找到发霉电容去除后 公共点阻值正常。处理完进水处 装机测试发现认得到电池 不充电,没有充电电流  单用电池可放电。 电池换过原装的测试,故障依旧,充电芯片为BQ737换过两个 还是涛声依旧
保护隔离上下管测试正常。 充电电路上下管正常  以防万一 还是换了  充电电感 未接入电池时4.23V  接入电池后11.2V(明显是不够的)
我把充电芯片BQ737 脚位电压标出来了,论坛的大佬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手上没有示波器 测不了总线的波形

网友A:
接入电池后11.2V,正常的吧,

网友B:
要用原装充电器

网友C:
12和13脚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用原装充电器

。。。 这款V星没有检测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入电池后11.2V,正常的吧,

应该是低了 11.2V  这款机子应该是充不了吧,  这是游戏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和13脚电压不正常

这两脚之间的压差偏高了?

网友D:
机器系统里是怎么显示的呢?显示是在充电还是无法充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系统里是怎么显示的呢?显示是在充电还是无法充电呢?

WIN10系统   显示已连接电源

网友B:
刚修好一台MS-1772也是不充电的,芯片电压就6脚跟你的不同,我的是2.6v,用可调电源只有待机,没有充电电流的,充电输出也只有2.6v,换了充电芯片,充电输出也只有8.4v,然后插150W的充电器,输出就跳到11.2v,系统下也显示充电了,用低功率电源的话,系统里面只显示电源接通,不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修好一台MS-1772也是不充电的,芯片电压就6脚跟你的不同,我的是2.6v,用可调电源只有待机,没有充电电流 ...

那我找个 大功率充电器试试   因为我的可调电源是30A的  而且这机子原机进水芯片换上去 机子有充电电流  可以到5A多  几秒钟  BQ737  充电电感巨烫  然后充电指示灯 由蓝跳黄  一直闪黄灯 几十秒又可以充几秒。 如此返复    换其他几个芯片就是充电指示灯一直蓝色常亮

网友:
查下看隔离管有没有击穿,击穿是不会充电器的

网友:
击穿是不会充电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漏壶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