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台式机电源配件问题,感谢了

楼主(2020-09-07):
求助各位大神,手上有个光宝电源炸了,里面有个保险电阻烧掉了,跑遍很多地方都买不到,想请教下有什么替代方案吗

元器件的图在下面..  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
这个1欧姆的保护电阻大吧的

网友A:
淘宝搜一下,1Ω保护电阻 环形电阻

网友B:
如果没有短路 直接连过去撒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是 放电用的吧    截个假负载是下 看有短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一下,1Ω保护电阻 环形电阻

多谢大神,我看标着0.1,用1欧就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短路 直接连过去撒

短路应该没有,是电源被拨到110v没看到然后插电就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