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请教一下,技嘉GA-

楼主(2020-09-07):
求助各位大神请教一下,技嘉GA-6PXSVL卡画面是什么问题呢?迷茫中…

网友:
刷完BIOS来说话

网友:
进不了,卡死

网友:
刷过了,还是卡画面不动了

网友A:
GIGABYTE  我也有个主板是这样的,进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IGABYTE  我也有个主板是这样的,进不了

修好没有呢?

网友:
有可能是bios问题,刷bios试试

网友B:
bios出错了吧,挂了硬盘吗?

网友:
把硬盘拆了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出错了吧,挂了硬盘吗?

单点主板没有硬盘的

网友:
单点主板没有硬盘的

网友:
找官网的BIOS 不行的话 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焊桥要是没搞定直接换一个BIOS芯片看看能否找到同类型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