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问一下大家维修微波炉的问题。

楼主(2020-09-07):
问一下大家维修微波炉的问题。微波炉一接上电源就开始运转,炉灯开风扇转,但是不加热。已经换了三个门上的微动开关和电脑板还是这样,我该从哪里找原因呢?

网友(点评):
统一回复:维修站的师傅说门上开关没卡主导致的。。。具体我也不清楚为什么。

网友A:
换门控开关,也许楼主再换开关时常开,常闭接的不对..........

网友B:
检查磁控管的保险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门控开关,也许楼主再换开关时常开,常闭接的不对..........

他应该就是接错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磁控管的保险丝。

微波炉一接上电源就开始运转,炉灯开风扇转,这现象和磁控管保险关系不大,但磁控管保险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应该就是接错线了

不是的,门上开关卡不住位置。

网友(2020-10-10):
接错线了,要不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