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bios是哪个厂的?

楼主(2020-09-07):
这种找不到厂商的bios该怎么刷啊?

网友A:
读取出来,看BIOS文件是否有,有的话问题不一定是BIOS造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读取出来,看BIOS文件是否有,有的话问题不一定是BIOS造成

现在好像是不过内存,不上内存条会报警,一长两短,装上内存不报警,测78脚没有电压,但是80脚有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好像是不过内存,不上内存条会报警,一长两短,装上内存不报警,测78脚没有电压,但是80脚有1.2v

不知道b250t的主板内存设计就是78脚没电压吗

网友C:
这个应该是镁光的存储吧,刷你得按照主板型号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镁光的存储吧,刷你得按照主板型号刷吧

Bios是主板官网按型号下载的,但是刷卡器那边怎么选呢?昨天随便用了一个型号刷上去了后开机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是主板官网按型号下载的,但是刷卡器那边怎么选呢?昨天随便用了一个型号刷上去了后开机就掉电。

那个个人认为,刷的容量比原有的大的就行 多试试只能

网友D:
25Q1268,,,,128/8=16MB,,,,这个是16M的spi,flash颗粒,

网友:
809H 自动识别功能。

网友:
刷完掉电是不是跟华硕BIOS样普通刷写器要改BIOS?

网友:
好像苹果的都是这种吧

网友:
应该是镁光颗粒

网友:
随便找个型号差不多的16m的刷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5Q1268,,,,128/8=16MB,,,,这个是16M的spi,flash颗粒,

是不是随便选一个只要容量一样就刷?

网友:
要用功放需利器,买个809H,酒再也不要看芯片型号了,自动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