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保护,1.05V变0V

楼主(2020-09-07):
华硕Maximus VII GENE主板,有3.3V待机电压,现象是上电保护,保护后1.05V为0V,按开关可以再上电,ME的瞬间电压每次测的不一样,测的IO的12V/5V反馈电压都是1.04V,请教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华硕

网友:
短路保护了?

网友:
应该是上电掉电吧,或者触发掉电,这个要看是不是缺电压,还是缺信号

网友:
看哪些电压没出的.按时序修 最好用示波器量

网友:
短路保护了得好好查查了

网友:
什么叫1.05瞬间变成0,只有短路才会保护,你是不是说错了,如果是掉电可以再 触发,可不是保护,掉电可再次触发属于是缺电压,

网友:
直接干me供电芯片

网友:
这是Z97么?

网友:
换me供电芯片,再不行就是南桥了。

网友(2021-01-20):
修好没,我的一样故障